站务管理
pcmcia-rs232编程电缆

楼主(2007-12-19):
请问样站长,PCMCIA-RS232的编程电缆多少钱?能和LG系列PLC通讯才行,最好还能和三菱A970的触摸屏通讯.我有一个USB-SC09的编程电缆,它上面的RS422端口能和A970的触摸屏通讯吗,因为正在使用中,我一直没敢试.

楼主:
PCMCIA-RS232是PC卡,不是编程电缆,我刚才说错了

网友A:
PCMCIA-RS232是真正的物理COM口.同PC上自带的一样!适用与所有支持COM口的设备及仪表及PLC

网友B:
同意2楼说法,我用的就是PCMCIA-RS232的

网友C:
我也有一个,但是二手的,花了近两百块,还是不好用。据说全新的要一千多块,望而生畏!
现在用的是USB TO RS232型号:Z-TEK CE。个人觉得这条线更好用。

网友D:
USB转232的,价格从18元到上千元的都有.
其实还是和电脑的主板的识别能力有关系.

楼主:
谢谢站长及大家的帮助,我刚买了个USB-232的,和4楼的一样Z-TEK CE 力特牌.不知好不好用.好用了我在介绍给大家

网友C:
Z-TEK CE还是很好用的,我到现在所遇到的PLC和触摸屏都能通讯上,不过它也有点小问题:
与台达DVP PLC联机时,监控PLC状态不能超过10分钟,要不可能会掉线,然后电脑死机,接下来只有重启计算机了。这种情况同与西门子的S7-200通讯时也会出现。所以我现在都是监控一会儿,就赶紧断线,然后再联机,维持与PLC连续通讯时间不要太长。
下次再买笔记本,一定要买有串口的……

楼主:
7楼的大哥,我用Z-TEK CE的USB-232怎么不能和LG的PLC通讯啊我用的是COM2口,COM1用的是USB-SC09三菱的PLC,从高级选项里选择了COM2还是不行的,在线连接的时候还是;不能建立通讯.大家帮帮我吧

楼主:
我听说力特的线不错就买了力特的,结果还是不行啊 ,郁闷啊

网友E:
支持二楼,但为什么要买串口卡呢 ,用USB转串口就可以了。USB转口串口线价格相差很大,其质量相差也很大,不是所有的串口线都能对特定的PLC进行通信。本人推荐台湾原装的USB-P9,我用过很多PLC,还没有它不通的,价格不贵,质量很好。如果你只是对一种PLC,可以先试后买的方式买串口线。

网友E:
忘了说一下,USB-P9是台湾Magic Control Technology Corp生产的
站务管理

楼主:
我看了下说明书,LG的PLC里面有两个拨码开关,一种是支持编程电缆的,一种是支持RS-232C扩展模块的,现在把它调到了编程4 7 5针的这端,晚上再去试一下 ,可能没问题了

楼主:
最后还是不能通讯,不能和PLC建立连接,只好把线给退了,可能是线的问题

网友F:
我这我有USB TO RS232的线保证能与一切工控设备通信!QQ81109635

网友F:
我在东莞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