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请教各位老师顺控指令 MC MCR问题

楼主(2007-12-20):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是刚开始学习PLC编程的,请老师们教我一下顺控指令 MC MCR怎么用,
母线上的LD LDI怎么画,谢谢大家!

网友A:
多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B:
热爱学习是个好同志。

楼主:
谢谢!在编程软件里母线上画LD怎么画?

楼主:
编程手册上没有讲啊!

网友C:
程序里面写MC指令之后,运行状态下你就看到了。母线上的LD,程序自动会加上去,不用手动写。

网友D:
谢谢5楼的大侠,我也知道了!
zhou-jinsou

网友E:
多练就好

网友D:
母线上不用去画,运行后就有了。
zhou-jins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