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杨工omron PLC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7-12-21):
老杨您好:
现手上有一拆机件omron CPM1A plc,想从新利用。因对其软硬件均不熟悉(刚学习)。遇到以下情况:打开编程软件,选择自动在线,就是跟PLC连接不上!该PC所控制的机器原来各动作正常,plc没坏。软件是网上下载的。这究竟是软件没注册、还是plc加密造成?
诚盼站长及各位大虾指导。

网友A:
你的com口选择是不是正确的还有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om口选择是不是正确的还有波特率?
COM口为com1,波特率为电脑默认没去设定。自动在线时,看到编程软件有很多种方式尝试去连接的。就是不行。

网友A:
你有用USB转RS232吗?

网友B:
如果你的通讯线没问题的话,可以试试这样:
不要用自动在线,新建一个CPM1A的PLC,网络类型选择:
Toolbus,再按“设定”,设定通讯参数。结束后再和PLC用“在线”功能。

网友C:
此贴移动到 综合讨论
原因: 俺不懂欧姆龙

网友D:
CPM1A的设备类型应该还要设定,CPU10/20/30/40?
一般的网络类型应该是SYSMAC WAY吧。

楼主:
致电OMRON客服中心,回复说两个可能:一、电缆不正确 二,CPU单元原来用手编的,需用手编将通讯方式改了才能与电脑连接。
那么麻烦!叫采购再买个三菱的回来好了。
此问题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敬礼

网友E(2008-04-21):
注意HOST LINK单元号,有可能被修改过。
范围是0到31.可试试。

网友F:
你如果是USB转RS232,用自动在线是连不上的.

网友G:
三菱的和欧亩龙的哪个好些啊?

网友H:


网友I:
1 查看 我的電腦 的屬性你 用的 那個COM,更改通訊設置!
2 更改PLC的DM區的設置,選擇通訊參數!
確保電纜是可以用的

网友J:
还是找OMRON供应商!

楼主:
看见各位老大回复,很是感动!谢谢!
幸亏那个PLC还在。究竟要如何设置才行呢?再请各楼的兄弟指点,把这东东解决,好告慰大伙的一片好心。
电缆及软件都没问题。我专门试过另一种设备(不同供应商)。采取自动连接可以连接上,还用这里下的解密给打开了。
真心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K:
COM口设置不对,重新设置一下就OK啦

设置设置,怎样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QQ176392145  5分钟教会你``记得涡```我说真的``我遇到这个问题我2工程师弄了一天才明白过来

先谢谢了。能在这跟大伙共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大;为了宝贵的五分钟,想要Q你真不容易!

网友M:
yfdxb你可以直接从网站上点他QQ标识就可以发起会话了

楼主:
哦,不太会玩Q,不知道那么方便!

楼主:
谢谢176392145的指点。尽管不成功。
看家中有哪位有手编的,帮个忙。我把这玩意寄去。最好是广东省内,可有偿服务。YFDXB@21CN.COM

网友N(2008-05-30):
http://hi.baidu.com/dzwlly

楼主:
对这玩意不懂。
咨询客服中心也说得用手编改了才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