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请教一个伺服与PLC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7-12-21):
型号:
PLC,FX1N
伺服驱动东元ESDA系列
1个PLC接2个伺服,1号伺服输出口Y0,Y2,2号伺服输出口Y1,Y3
驱动上有一条CLR(清除偏差计数器),一开始是没接的,今天老师傅告诉我这条线要接的,而且有固定接口,分别对应在Y4和Y5,接好后程序上也不用编,直接能用的,但是我翻遍了东元网站都没找到相关资料,不清楚具体接法,
请教高手,是不是真的像老师傅说的那样不用编程,是不是就接到Y4和Y5上,或者有没有详细叙说伺服驱动的网站连接,小弟谢谢了

网友A:
CLR信号是供伺服做原点回归时使用的,原点回归时需要使用原点回归指令ZRN,FX1N默认的清零信号Y2和Y3。不是Y4和Y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