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三菱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7-12-22):
杨工您好,请问:
请问某人编写的三菱FX2N的PLC程序当上传到PLC后.PLC与电脑联接总是显示通信错误,拨下PLC电池就可以联上.请问杨工这样的程序怎么样编写的.多谢

网友A:
有可能程序里对系统存储器,比如D8120等进行了设定

楼主:
楼主,我想问他改变的程序是怎么样子的,怎么编写

网友B:
我想可以能是对PLC的通信口进行了设置,一上传通信格式就不对了,各种PLC都会遇到这种问题。拔掉电池放电后是对设置进行了恢复。

楼主:
我想问是对D8120怎么设置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你试把PLC里的东西全部清零一下,然后再上传,我以前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但愿对你有帮助!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