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用编码器反馈换算长度MM,有没有公式可换算啊?

楼主(2007-12-23):
有谁知道用编码器反馈换算长度MM,有没有公式可换算啊?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用的编码器精度(
P
)和传动件(如丝杠)转动一周运行的位移(
L
)才能转化啊,还要什么公式呢?
运行的长度
S=(L/P)×N
(编码器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