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呵,这键盘怎么弹不出?

楼主(2007-12-23):
描述:图01
如图,为什么数值输入元件放在屏幕下方就弹不出数字键盘呢?而放在上方又可以弹出呢?我的软件没有用错。请教知道的朋友,这是怎么回事?下面是我的那个工程的文件。
描述:帮他看看,这里下载:

网友A:
是你使用错误,键盘超过了下限,你键盘的位置在6#画面可以看到。你可以做一个全屏键盘这样就不会使用错误。

网友B:
你可以自己对键盘位置进行设置啊,让它在你所设定的某个区域弹出

网友C(2008-08-15):
在第六个窗口,把键盘的直接窗口的读取地址改为LB9068就行了

网友D(2008-09-15):
很多名堂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