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我也不解

楼主(2007-12-25):
x002的接口接到哪儿呢?书上说SPD指令是用来检测编码器的转速的,而且还有一个运算公式。

网友A:
我好久没用过三菱PLC了,记得X002就是开关量输入的X2,PLC通过计算它输入的脉冲数,可得脉冲频率,然后除以编码器的线数,就是转速。

网友B:
X2接X2和COM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