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通信清除

楼主(2007-12-27):
楼主:
我想问在程序中怎么样编才能使PLC与电脑一通信程序就清除

网友A:
PLC厂家估计不会这样做,对用户太那个了吧?

网友B:
还是加不加密的根!
真的很矛盾。自己的辛劳变成别人的功劳,不是滋味!可自己何尝不去拿别人的程序来“参考”呢????
将心比心,让他拿就是了!

网友C:
目前不太可能.

网友D:
听人说用加密狗可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再添加一个中间环节再与电脑通讯,PLC每通电一次,在内部作一个记录,同时加密狗也通电作一个记录,狗每次都要校对记录,如果不同,则狗罢工。
设想如果PLC离开了狗单独上电,用户不知,而狗未上电,则两都记录必不相同,这时就让用户自尝后果吧!!!

网友E:
非常时用用也不错!
工控学徒,虚心学习

楼主:
三楼的大哥你说的方法很不错,但具体要怎么操作,能说详细些吗?我的邮箱是
sn970718@163.com

网友F:
用原厂的PLC,只能清除掉所有存储器的值,不能清除程序
最好的办法是调试完成后,把程序保存到电脑上,PLC程序删掉,给钱再灌进去
或者用FX3U,这种现在解不了密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