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请问,安装GX DEVELOPER Ver8.34L中文版前要安装通用环境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2-27):
[请问,安装GX DEVELOPER Ver8.34L中文版前要安装通用环境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安装GX-DEVELOPER
都是先 安装文件 也就是先双击环境的SETUP
环境装好后 再双击你上面双击过的SETUP
这样说你明白吧
安装文件里有个说明的 要学会安装之前,先看说明,看里面怎么讲的

网友B:
有个文件夹叫ENVMEL,这个就是“通用环境”下载后的文件中有的,先安装这个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