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在工厂碰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12-27):
有一Proface人机界面连接F2N系列PLC,其中人机中调用到PLC的一个字地址CN236作数值显示,我印象中,F2N没有CN236的字软元件,请高手指教是否有异?

楼主:
呵呵!问CN236对应PLC中的什么软元件?

楼主:
我查个程序没有用到C236

网友A:
可能是用户定义的一个变量。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B:
我记得三菱FX2N中计数器最大到C234,C234是一个32位增/减掉电保持用计数器

网友C:
C236是1相1计数的高速计数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是C236
对头

网友F:
看不清啊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