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er-C V8能通过FX2N-485-BD下载和上载程序吗?

楼主(2007-12-27):
我的PLC是三菱FX2N-64MR,安装在设备上,离我的值班室电脑有40-50米,而且有两对现成的空余双绞线,现在想修改一下程序,软件是Developer-C V8.34L,PLC上有FX2N-485-BD,能从485-BD读写程序吗?

网友A:
用RS232 TO RS485转接后,再和FX2N-485-BD通信,我试试看行不?

楼主:
通讯应该行,我是想知道能不能通过FX2N-485-BD上载或下载程序

网友B:
232BD可以,485BD应该是不行。

网友C:
应该不可以的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网友D:
不行,485BD不支持编程协议。
可以用232BD 加 RS232 TO RS422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