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8):
看看我这个DEVELOPER 是怎么 了?
一写入PLC就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啊~?

网友A:
把端口设置一下。
首先打开“设备浏览器”看看当前的端口是多少;然后在DEVELOPER里面把端口设过来。

网友B:
老大你用什么接口的?我以前用过USB-232再接SC-09和所谓的USB接口的SC-09就是这样子,后来给本本配了各串口卡才解决。

网友C:
首先,你在设备管理器里看有无串口,若有,在里面可更改哪个口,也可在编程软件里修改,使之对应。若没有,你要加USB转232或其他的串口转换东东了。

网友D:
看看COM口是不是被别的软件霸占了,有一次我在RSLINX里开了COM口,在GX里就通讯不了,关了RSLINX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在设备管理器里看有无串口,若有,在里面可更改哪个口,也可在编程软件里修改,使之对应。若没有,你要加USB转232或其他的串口转换东东了。

昨天还用了呢`

本人初学乍练,诚请细细说来~~~~~~~~~

网友E:
检查设备管理器,设备清单中是否有串口(com1)
在软件中与PLC通讯前,检查通讯设置中通讯方式选择是否为串口com1(默认)
确保两者相同

网友F:
串口没设定好,

楼主:
看看我这有问题吗?
  • 下载积分:+3(王大帅)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网友A:
    串口属性

    GX_DEVELOPTER内通讯口属性

    实在不行把这个框框选中

  • 下载积分:+3(王大帅) 版主就是版主 &nb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属性

    [attachment=4246]

    GX_DEVELOPTER内通讯口属性

    OK~!
    谢谢 啊~~~~~

楼主:
    原先是com1的端口,怎么软件中自己就变了呢~!?

网友G:
九楼的正确。也很详细。

网友H:
九楼的师兄,向你致敬!

网友I:
九楼的师兄,向你致敬!
还用的英文的,牛

GOOD LUCK

网友J:
把端口设置一下。
首先打开“设备浏览器”看看当前的端口是多少;然后在DEVELOPER里面把端口设过来。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K:
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不过我好像是重新连接一下又好了。

网友L:
三菱的PLC我没怎么用过,我在用西门子PLC时碰到过类似故障,怎么弄都没用,后来把PLC的电源重新复位一下就好了。

网友M(2008-01-28):
查查是不是两相匹配

网友N(2008-05-03):
是不是USB转232不好用呀.

网友O:
多使用就知道了,我刚开始学的的时候遇到的问题还要多,现在都慢慢解决了

网友P(2008-11-12):
我的怎么还不行啊

网友Q(2009-02-20):
串口设置出了问题,好好对着手册调吧

网友R:
可能编程线没插好吧!

网友S:
如果com1不行,就改用com3试试看
wuqiabin

网友T:
检查设备管理器,设备清单中是否有串口(com1)
在软件中与PLC通讯前,检查通讯设置中通讯方式选择是否为串口com1(默认)
确保两者相同,

网友U:
可能你用的串口跟PLC设置的不一样,或者你哪个串口坏了

网友V:
九楼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