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求教,好急急急

楼主(2007-12-28):
安装好了,仿真软件,但不知如何开始操作.
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效果呢,请帮忙说一下的. 尽量说得详细一点好吗.非常感谢哟.
另外,欧姆龙那个仿真软件也可以用来仿真三菱的PLC程序吗.???

网友A:
打开三菱的编程软件,载入你想仿真的程,选择
工具
选项里面有个
梯型图逻辑测试起动
选择它就可以仿真程序了。序既然安装好了仿真软件,你下载个手册自己慢慢看看呀。
欧姆龙那个仿真软件不可以用来仿真三菱的PLC程序。
[ 此贴被二牛在2007-12-28 17:47重新编辑 ]
QQ:419830770
E-MAIL:jchdt@163.com
电梯行业

网友B:
如果安装好了。在GPP里编好程序,转换后点那个仿真按钮就可以得了。自己多些动手,多找资料会学的更好。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指导 ,谢谢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