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的问题。请高手帮助

楼主(2007-12-28):
题目是:A轮,B轮都是在转的。A轮的转速是由低到高变化的。要求伺服的转速是B轮和A轮的速度差,要求很准确。用PLC加伺服可以控制吗?能简单说明一下吗?
示意图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8859-fpage-2.html
[ 此贴被小岩在2008-01-06 19:22重新编辑 ]

网友A:
可以
要加编码器反馈
形成闭环控制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Motion虚模式里面的差速齿轮,如果用PLC直接带的话应该也可以,但是计算起来会比较麻烦,相应也会很慢。

网友C:
你要考虑A、B轮是否是线性的变化的,速度是不是变化的很快和很高。如果不是线性变化的,速度变化又快又高。你A、B轮上装编码器是很难达到控制精度,那你就要用中型PLC加运动控制模块和伺服组合实现功能。

楼主:
看来的确很麻烦。B轮其本恒速但每一个工作周期都不一定是一样的速度。A轮基本是线性的。每一个工作周期是,A轮速加速到与B轮速相等,过程中相差的速度就由伺服补充。响应速度要快。能不能有种不复杂的方法呢?
做这样一个工程的话。大概要多少钱?(程序方面)

网友D:
要积分真不容易

网友D:
haha 积分啊
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
我回头画个示意图传上来。请大家帮忙啦。也许思路本身是错误的。或许还有别的方案的。
就目前的这个思路。用DA输出电压来控制伺服的转速。再加个闭环PID控制。这样的话会不会响应速跟不上呢?不过我也没有用过模拟控制。担心它的控制精度
[ 此贴被小岩在2008-01-03 14:22重新编辑 ]

网友E:
如果楼主说的是:
随着A的速度增加或者减少,B也同步相应的速度增加或者减少.
只有这一点要求是很简单的,用两台变频器分别驱动两台马达,调节变频器的增益和一些参数还有连线是很容易达到这个效果的.
当然用伺服驱动器是更加可以的.
欢迎光临我的公司---深圳楚庄王科技有限公司---www.bjvdo.com,SMT周边,自动化设备,曾少华13713903095,zsh914@163.com ,QQ:393831242

楼主:
顶回来.对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吗?请站长帮忙......

网友F(2008-03-12):
1、c棍改成1根或几根自由上下移动并可自由转动的张力棍
2、b棍上加一根压棍可自由转动,气动气缸控制上下运动,换卷材时压下,接头。
3、正常生产时b棍跟随a棍同步联动,更换卷材时让张力棍多储存些,停b棍压下压棍,接头,接头完成,打开压棍,手动调高速度,使张力棍多留些卷材,再调到同步。

网友G: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