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8):
以上是系统的连接示意图:现在我做的硬件选型如下:

以上采用西门子的ProfiBUS光纤通讯,里面还有些遗漏的东西,以及不确定的型号,那位高手能帮我补充完整?或者提供一下类似案例链接。在此先谢谢了。
【问题1】光纤我应该用什么光纤好?单模的还是多模的?塑料的还是玻璃的?区分在那里?请写下订货号。对应的光纤接头、剥线工具都是什么?对应的光纤链接模块用什么好(稳定、成本角度考虑)?

【问题2】光纤的通信速率设定在那里设定?与光纤的波长、直径有怎样的关系?

【问题3】在STEP7 软件里面我都需要组态那些内容?

【问题4】上面的方案我用的是:总线模式的,通过光纤延长距离。信号是:电信号→→光信号→→电信号,这个方案那里有错误或遗漏的地方?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A:
1.光纤的选择跟通讯距离有关。
A,纯粹从距离来看,优先选择单模和选择OLM模块;
B,但是从经济上来说,考虑又有所不同,由于你不是环网,可以考虑使用带光纤的IM153-2。子站之间的距离也跟选择有关,如果小于50米,可以考虑选择塑料;小于300米,考虑使用PCF光纤。PCF光纤只能购买已经安装好接头的光纤,不宜穿管安装。
C,具体型号我暂时不方便

2.光纤的通信速率无需设定,跟选择介质有关

3.step7中可以将光纤看为透明的

4.方案不好说,比较还有很多数据看不到。从经济上考虑,距离远也不一定要全部使用OLM。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楼主:
我这个方案,哪边没要求组环网的,如果组的话,以恒:是不是我将两边的G11换成G12然后,穿2根光纤就可以了啊?
如果我的两个站点之间的通讯距离超过300米呢?假如是2.5公里,我中间是不是要加RS485光纤中继器?
另外,如果不用光纤的话,这个方案你会怎么考虑?

请高手指点一下:
cvlsam 给点意见。
[ 此贴被bhqt在2007-12-29 22:34重新编辑 ]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A:
环网需要选择有2个光口的OLM即可。通讯距离如果超过300米,那就需要选择OLM/G12或者OLM/G12-1300

另外,如果环境比较好,直接使用DP总线(也就是我们常用的双绞屏蔽线)也相对经济一点
[ 此贴被以恒在2008-01-04 10:03重新编辑 ]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楼主:
谢谢以恒!有光纤的选型资料么?给发个。
我看了一些资料,光纤有塑料的、PCF、玻璃之分,有单模、多模之分,乱七八糟的,我都不知道具体的该用些什么了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A:
相关资料已经发送到你的邮箱,请查收!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B(2008-02-01):
高手啊,顶了

网友C(2008-12-28):
高手
真是高手
能不能教教我
联系电话

网友D(2010-06-25):
功能上可以替代西门子的OLM G11/12光纤链路模块(价格不及西门子的1/2甚至1/3):

Profibus总线光端机,3M(可选~12M)自适应,DP标准DB9接口,多/单模单光口,35mmDIN,告警继电器,DC9-30V冗余双电源

参考网站:http://cn.made-in-china.com/showroom/xunjikeji/product-list/catalog-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