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威纶屏的问题

楼主(2007-12-30):
我从屏上下载下来的EOB反编后有很多画面显不出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软件使用对了没有。

网友B:
反编后应该都能显示的,我是重装软件后直接打开原来的epj文件有些东西显示不出来,而用eob文件反编后再打开就好了,因为原来的工程里边有许多都是自己画的向量图.重装软件后这些自己做的向量图库当然就没有了,所以才显示不出来.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向量图不同的原因

网友D:
可能是。我也是有这样的提示

网友E(2008-11-07):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