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人机界面 FX-30DU-E

楼主(2007-12-30):
请问:
1.该人机界面编程软件是什么?
2.通讯线缆(通讯口是RS232 25针的是否与现三菱触摸屏线缆通用(再加个25转9的接头)?能否自己制作,如何接线?
3.其升级产品是什么?

楼主: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网友A:
此型号已经停产多年,可以考虑 F920GOT-BBD5-K-C 或者F930GOT-BWD-C

楼主:
没办法,现场停着一套老设备就是用的这个,还没有通电,PLC程序也没看,人机界面怎么操作也不知道,参数设定也不知道,能看看人机的程序对设备恢复帮助太大了。苦恼啊。

网友B:
1.该人机界面编程软件是SW0PC-FXDU/98.
2.通讯线缆FX-40DU-CAB
3编程电缆F2-232CAB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大哥,软件找到了,应该是图中的这个吧。
另外从人机上下载程序直接点“接收”就OK了吧?
与PLC通讯的线缆是FX-40DU-CAB,电脑下载使用的线缆是F2-232CAB?谢谢!
[ 此贴被sjm213在2008-01-02 13:57重新编辑 ]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