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的程序可以修改成用在FX2n的程序嘛?

楼主(2007-12-30):
求助:我是一个初学者,因LG的质量太差了,现在要把原来的LG程序用FX2n的来代替,程序能否改成跟原来LG一模一样的功能?

网友A:
程序能跟原来LG一模一样功能,
不过实现起来有点困难握。要对二种plc的指令有一定的了解。没有用到功能指令还好一点。要是有用到功能指令那就比较麻烦。

网友B:
我用过LG,两者肯定可以改,只是看你自己对这两种的指令的认识有多少了

网友C:
可以改。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