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31):
描述:图片
      请高手指点啊!
    我做的一个工程用的是威纶MT508TV和三菱FX的,发现触摸屏不能直接读写T、C、M8***、D8***等特殊软元件啊,后来我都是在PLC程序里把这些软元件的值通过D中转一下,感觉很麻烦。它的数值元件属性对话框里的设备选项中,TV、TC是什么?我以为就是T、C,但试了才知道错了。另外它的在线模拟好像只能用几分钟,如果忘记Exit就可能让电脑死机 ,其它方面我感觉用的还比较好,它的离线模拟很方便,比三菱的GT Simulator方便多了,但用GTD2就可以直接读写T、C、M8***、D8***。
[ 此贴被ym010在2008-01-05 21:55重新编辑 ]

网友A:
在线模拟会死机,那是你电脑系统的问题。关于特殊继软件威纶确实不支持。三菱的触摸屏针对三菱的PLC肯定是有一定优势的。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网友B:
我也同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屏是MT506L,PLC是FX1N的。发现不能读取和改变软元件S的状态,真郁闷!后来只好换用HITECH的屏(当时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模拟会死机,那是你电脑系统的问题。关于特殊继软件威纶确实不支持。三菱的触摸屏针对三菱的PLC肯定是有一定优势的。

不是死机,而是CPU使用率达到100%,要过好长时间才能EXIT.其实这是它限制你使用在线模拟这一功能,你只能用十分钟,如果到了十分钟还没退出,就会出现CPU使用率达到100%的现象.可能我的本本配置差一点.
就像三菱的SOFTGOT,未安装License Key也只能用十分钟,但SOFTGOT启动时会明确告知,用到十分钟停止的时候也有信息框提示,而不会出现CPU使用率猛增的现象.不过SOFGOT却没有EasyManager使用方便.
[ 此贴被ym010在2008-01-05 22:26重新编辑 ]

网友A:
有这种情况嘛!我的笔记本CPU还是迅驰1.7G、内存才256MB,都还从来没有见过你们上面所说的在线模拟10分钟就会死机或者CPU使用率达到100%。照样改程序,调试都没有问题啊!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楼主:
看来还真是我的本本系统有问题,我后来又在台式机上试了一下,到十分钟画面上出现  Attach PLC...  的时候,CPU使用率还是0%.
可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 此贴被ym010在2008-01-05 22:37重新编辑 ]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你使用了串口转换卡或系统本身毛病。如果你是用本本或台式机自带串口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楼主:
我的本本(IBM T23)和台式机都是用的自带串口.运行别的程序都是没问题,就是和这个在线模拟有点冲突.

网友C(2008-02-21):
使用手册上有说明的,在线模拟只能用十分钟的

网友D(2011-01-29):
不会吧!我的本本在线模拟都不会出现这种死机等问题

网友E:
学习啦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