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动作可靠的问题

楼主(2007-12-31):
我主要编顺序控制方面的PLC程序,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碰到行程开关或者其他传感器损坏而产生错误动作的问题。想请教大家应该如何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或者尽可能减少由此带来的损失

网友A:
这种问题很好解决啊,比如说这个开关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动作,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一直没有动作,那么就可以判定这个开关坏了,这个就是动作条件判定,如两个方向的限位开关,在向一个方向运行的时候只可能有一个动作,并且在改变方向以后动作的开关在一定时间内会复位,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则停止运行!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顶一下。

网友C:
联锁是个防误操作的好办法

网友D:
还有,就是PLC外的外部防护了,这个应该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PLC软件的各种错误诊断程序了。

楼主:
我现在用传感器的上升脉冲作触发条件。并在前一步动作往下一步动作转移的条件里,添加下一步动作到位传感器的常闭信号,以避免因传感器损坏后停在常闭状态而误动作。如果传感器损坏后停在常开状态,就只能多用一个行程开关作备份了。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
学习!!从点滴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