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1):
在2A/D的说明中,说要占用8个输入或输出点。请问是扩展的点,还是基本点哪。

网友A:
要把2A/D连在CPU模块上,本身就是属于扩展了啊。

网友B:
FX特殊模块占用的点不用去分配,也不会占用X、Y点数,最后在算系统总的点数的时候加上,系统总的点数不超过PLC限制就可以。

网友C:
加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