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1):
很高兴能通过网络认识大家,我是一个刚刚接触plc的朋友,对此了解也相当肤浅,故特此发贴以解答我的疑问,此问题对您来说可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可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疑问困扰着我,希望您不要见笑。
比如说一个小车从a点出发运动到b点停止,a点用x0表示,b点用x1表示,执行就用y0表示,那么程序是否可以这样表示:
x0常开――――x1常闭――――y0输出
Plc是按扫描的方式进行运行的,也就是说先是读输入数据,后才输出数据。从时间上来说输出总是会滞后输入的。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若在第一个扫描周期读到的输入数据为x0为on,xi为off,那么在第一扫描周期后y0应该是on状态,此状态应该被锁存。在进入第二个扫描周期时若读到的输入为x0为on,x1为on,那么说y0就应该为off了,请问y0为on状态的时间是不是一个扫描周期呢。
第二个问题是:若上面第一个问题成立的话,那么在x1还没有变为on之前,是不是说每一个扫描周期结束后,小车是不是还在a点与b点之间的某一点上面,而且小车是在不停顿的朝b点运动?又假设小车运动到接近b点的时候(也就是x1快要变为on的时候)在这个扫描周期中读到的x1任为off,小车继续向前运动,假设刚好在这个扫描周期中途x1变为on,也就是说小车已经到达b点,由于x1变为on的状态要在下一个扫描周期才能读到,那是不是说小车还会继续向前运动一个扫描周期而超过b点到达c点呢。要是这样的话那不是得不到预期的目的了。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疑问,也不知道我是否描绘清楚了。希望大家能帮我解开这个疑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网友A:
按照我的理解,你的想法是相当正确的。实际过程中小车动作方式就是按照你认为的这样动作的。
但是这段程序的缺陷在于,小车一旦离开a点,那么X0就会变成off,此时小车就会立刻停止,所以一般要在X0点并联一个Y0的常开点将其自锁,小车就会从a点往b点跑,直到到达b点,触发X1信号后,“小车还会继续向前运动一个扫描周期”,然后停止。但是对于我们要控制的目标来说,扫描周期的时间对小车停留位置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小车还是会在预期的目的地停下的。即使扫描周期到了,输出信号断开了,外围执行元件还是要一段响应时间来执行这个要求的动作,对预期目的地仍然有影响。但这点影响,对于我们要求的精度而言,一般可以忽略。

网友B:
补充:一个PLC扫描周期示程序大小而定,一般为几毫秒至几十毫秒,对宏观运动可忽略不计,对位置要求高的,可用中断方式处理。

楼主:
好像是概念上的问题,实际中可以忽略扫描时间,就像2楼说的一样

网友C:
支持3楼的说法,扫描的时间那么短一般可以乎略不计,没有影响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D:
实际工程运用上这点完全可以不计的.

网友E:
同意一二楼的说法。顶一下并学习了。

网友F:
可以做程序看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