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这个洗衣机控制好像有问题

楼主(2008-01-02):
描述:LD图
小弟正在看从主页上下载的《PLC变成101例》,看到了21页,觉得这个洗衣机控制好像有问题。每次都要按个按钮,才能周期转一分钟,好烦啊,不是加里洗衣机都是5、10、15分钟以定时的吗?我觉得该给T030来个复位和置位,以达到效果,不值各位高见如何?

网友A:
这个东西只是一个给你如何用定时器的例子而已,至于怎么控制,是否合理,就不属这个范畴了。
你想定时,可用数据寄存器,数据寄存器数据设定,方法也很多。
你想偷懒不按按钮,在T32到了后,再加T33休息一下,和X7并联个T33的触发脉冲就可循环了,想循环多少次,可再加个计数器计下数等等。总之,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看教程,贵在实践,及多问几个为什么,举一反三,就提高的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