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3):
EV5000软件说明中对EV屏连接三菱PLC有如下说明:说明:
"MITSUBISHI FX 系列PLC 包含FX0/FX0s/FX0n/FX1s/FX1n/FX2nc/FX2n 等型号,都可以通过CPU 单
元上的编程通讯口与eView 触摸屏连接,也可以通过通讯接口板 232BD 或者 485BD 来连接。使用 BD 模块通讯时,PLC 类型应当选择 MITSUBISHI FX0n/FX2/FX2n COM"

我是用的485BD扩展板.但我在EV5000软件里只有MITSUBISHI FX 2N ,没有 MITSUBISHI FX0n/FX2/FX2n COM,怎么办?

楼主:
我用的是EV5000 V1.2.01,屏是MT4400T.请问用哪个新软件?
现在用的EV5000是官网下载的.

楼主:
还没解决,等待帮助.软件已是最新的了.

网友A(2008-09-29):
三菱中低压电气配电杭州销售工控产品开关全系列\徐再生13505817994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