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伺服问题!

楼主(2008-01-03):
FX2N-10GM定位模块的定位控制程序是直接下载到模块里,还是通过写到PLC再传送到模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直接下载到模块里,用FXVPS编写,可与PLC通过缓存器连接。编程软件和说明书可到资料区下载。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直接,对写都可以,但要使PLC停止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