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工控电脑(笔记本)

楼主(2008-01-03):
各位大佬:
小弟请教现在买个本本来做工控是否一定要买带串口的?
现在市面上有这个口的本本实在太少了
听人家说用USB转换为串口的数据不稳定也容易丢失数据。 是否正确?
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A:
我用的Z-TEK的USB转串口线经常掉线,但是掉了以后重新插拔一下就好了

网友B:
USB的是不如串口稳定,但还是可以用的。
串口的笔记本现在要到二手市场去淘了。

网友C:
有没有新本带串口的,难得一见了!~

网友D:
有啊 就是价格高一点,去买电脑的地方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
DELL D630
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影响格局!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LL D630
谢谢各位热心回复!
DELL D 620也有 克它们价格好贵。而且配置一般。 实难选择

网友F:
IBM的怎么样!!!!!!!!!!!!!!!
jay73

网友G:
其實一般編輯或修改時並不會一直監控,就算掉線再按F3重新監看
就可,所以我一直都用USB-RS232還很少遇到這樣的問題,
""如果是搜集數據就另當別論囉""

网友H:
USB的应该也可以吧?
我已经用了两年了,没什么事。
不过,当同时用两个串口的时候容易出问题。

网友I:
华硕A3有一种可以带串口的,我用过 现在价格大约4500

网友J:
我现在用的戴尔D630,性能和配置都很不错的,也带串口的,很方便的,这是公司配的8600元,自己在市场上买也就7000多,你可以参考一下
一路上有你

网友K:
个人觉得不必要非要买带串口的,
我一直在用USB转串口的一直很好,
与PLC相连也相对容易操作,
不用找哪个串口与PLC相连,
挺省心的.

网友L:
现在外面市场上卖的都不带串口,除非你买专用的工控笔记本电脑("联想"就有),但那价钱贵的除非你是公家出钱(当然啦,你自己舍的也可以)。还是买个普通的加个PC卡转串口的吧!经济实惠!

网友M:
USB挺稳定的 没什么问题

网友N:
老大:买一台商用机。
zhou-jinsou

网友O:
现在带串口低价位的本本,只有联想才有了
昭阳E290M,E290G,E42L这几款价位都在5000只有,另外DELL有款D520也在这个价位
其他的都要很贵啊~

网友P:
无语了 哥们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Q:
还是串口的稳定。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R:
联想E290很不错哦

网友S:
我用的一款PCi卡转串口很好用的,我一直在用.和真正的串口一样。到现在PLC,单片的机.人机上都用过还没有通讯不了的 。

网友T:
HP商用机系列都用的,可以去看一下. 二手市上面的IBM也都没有了。有的机器也太老了。

网友U:
我用的是BBL-RS-232很好用呀,从来不掉线

网友V:
联想有好几款都有串口哦,也不过4000多

网友W:
有有新本带串口的

网友X: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达目的不罢休!

网友Y:
惠普6320带并口和串口适合工控

网友Z:
在串口的笔记本属于商务电脑,价格大都在7000元以上,太贵!俺用的本本是便宜货,自己加了个usb转串口的东东,感觉还行。当然要卖好的,用过便宜货,某些plc连接不上,换了个贵的,70元。一直用。总比花7000元买贵笔记本好,不然就去买个二手的本本。

网友AA:
USB转串口的还可以啊,我就这样用的

网友AB:
我的电脑没串口 但有一条USB转串口线 用在西门子PLC  西门子直流调速 没有问题
其他牌子的PLC等我就没试过了

网友AC:
我记得可以用串口卡,但效果如何就不知道了

网友AD:
有的也便宜的,去年我买了华硕的,配置差点,现在好象没了。IBM的应该还有的

网友AE:
强烈建议,想买笔记本带串口的朋友,DELL的带串口笔记本不要买。第一、你肯定在做工程时喜欢带电插拨,一般也没什么事,但DELL的就不行,刚开始没事,用久了就挂了,我已坏了二台。第二、DELL的服务实在不怎么样,价格太高,保修期内还无所谓。过保之后,由于串口挂掉之后换块主板要二、三千块铁。太黑了,他们也是把换下来的,拿回去维修一下再换给别人。

网友AF:
直接用PLC生产厂家的USB就可以了
比如松下的

网友AG:
价格高了一点

网友AH:
IBM的有好多款带串口的

网友AI:
联想E290是带串口的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J(2008-02-16):
联想笔记本E42L。最近4500元。

网友AK:
最好是有串中的

网友AL:
询问DELL代理商

网友AM:
DELL D630 D620都是商务机,比较结实的。。

网友AN:
自己找找

网友AN:
看有没有!

网友AN:
唉!好麻烦啊!

网友AO(2008-06-05):
引用 网友AE:
强烈建议,想买笔记本带串口的朋友,DELL的带串口笔记本不要买。第一、你肯定在做工程时喜欢带电插拨,一般也没什么事,但DELL的就不行,刚开始没事,用久了就挂了,我已坏了二台。第二、DELL的服务实在不怎么样,价格太高,保修期内还无所谓。过保之后,由于串口挂掉之后换块主板要二、三千块铁。太黑了,他们也是把换下来的,拿回去维修一下再换给别人。

飞仙你现在用的本本是什么型号,我正在找带串口的想买。

网友AP:
我觉得没必要一定要用串口的啊。

网友AQ:
本人感觉掏个二手的本本最划算.性价比高而且接口比较齐全.2000\3000大洋.就当多了个手机吧.适合做工控的同行们.借鉴而已/

在东莞市

网友AR:
贵啊,便宜点

网友AS:
支持9楼,USB转换为串口,用来下传和上传问题不大,本人也是使用这种方法,不过用来监控就不能保证了。

网友AT:
我一直用USB的,好像可以呀

网友AU:
买台联想商务机就可以,也不贵,不超过五千元。

网友AV:
我用过的PC卡用过同一品牌的触摸屏(不同型号)都不行啊。

网友AW:
新机就带

网友AX:
买联想昭阳E42L,价格也不贵,5500元左右,就带串口。

网友AY:
我一直用的都很好
可是我这一批就能输30点的了

网友AZ:
带串口的笔记本现在只有DELL的有,还有HP的一款商务机有,其他的都没有!IBM的也是用串口模块来实现!
其实可以用PCMCIA口的串口卡,市场价才100多,比USB转的虚拟串口稳定多了,缺点是在现场插来插去感觉上还是不塌实.

网友BA:
带串口的笔记本一般都要大屏幕的,我当初买的时候也碰到此问题,后来还是买华硕A3F/15寸的

网友BB:
买USB转232的好点的就可以了,我用几年了,很少见出问题!

网友N:
有啊 就是价格高一点,去买电脑的地方看看就知道了,我上次去看过一种惠普带串口的,是商用机。
zhou-jinsou

网友BC:
USB转串口可以了

网友BD:
usb 转232的
好象很难用!

网友BE:
工业用的笔记本都比较贵哦

网友BF:
带串口的本本是难买一点,

网友BF:
我一直用USB的,很少有掉线的情况。

网友BG:
买笔记本一定要记得要护展功能要多的才行,,

网友BH(2008-07-09):
买台二手三星P30 的带串口

网友BI:
ibm串口的笔记本到二手市场去淘了

网友BD:
使用ExpressCard转串口卡
或者使用PCMCIA转串口卡

这样你会获得异响不到的效果的哦!

网友BJ:
买价格最高的USB-R232转换接头,, 最好是台湾生产的。。

网友BH:
联想E42L, E290M ,E42G 戴尔D630 ,D620, D520 ,三星P30这些有串口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K:
惠普NX6320带串并口要8000元左右

网友BL:
其实用USB转换线也是可以的,用双心片的,我感觉很好的,从来没有掉过线的

网友BM:
我用的是戴尔D400,带串口,还可以

网友BN:
引用 网友O:
现在带串口低价位的本本,只有联想才有了
昭阳E290M,E290G,E42L这几款价位都在5000只有,另外DELL有款D520也在这个价位
其他的都要很贵啊~

是呀,联想的我用过,USB变串口个人觉得是不稳定

网友BO:
IBM的工控类的都带的!

网友BP:
呵呵。串口电脑还是有好多的。联想有好款啊!4K---6K的都有。自己去看看吧。
QQ:26573115

网友BQ:
usb转串口不稳定,我用了经常死机现象,不过拔掉重插有可以了,特别在监控状态下很容易死。

网友BQ:
最好还是要去买个有带串口的,不过现在新的笔记本没有,建议去买个二手货

网友AX:
引用 网友AE:
强烈建议,想买笔记本带串口的朋友,DELL的带串口笔记本不要买。第一、你肯定在做工程时喜欢带电插拨,一般也没什么事,但DELL的就不行,刚开始没事,用久了就挂了,我已坏了二台。第二、DELL的服务实在不怎么样,价格太高,保修期内还无所谓。过保之后,由于串口挂掉之后换块主板要二、三千块铁。太黑了,他们也是把换下来的,拿回去维修一下再换给别人。

强烈支持天外飞仙版主的意见,我的一个朋友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而我一直用联想的,再加一个USB转串口的转接头,一直没问题。

网友BR:
买个新电脑在花100多元买个PCI转RS232串口卡淘宝网上多的是
[ 此贴被fyx8686在2008-07-29 19:35重新编辑 ]

网友BS:
有RS232肯定好了,没有话也没办法了

网友BT:
        我在广州看本本的时候问了一下卖联想的,他们说可以让他们的厂家专门定做一个串口的,其他牌子的好象连定做都没有.   曾经有个日本的专家用USB-RS232来搞,也是丢失数据,所以我们还是用工业串口好点

网友BU:
USB转接容易受到干扰,可以选择DELL的带串口的本本,或到电脑市场定制串口的本本但要协议好售后服务的事项

网友BV:
用PCMCIA卡比USB转COM比较稳定

网友BW:
西门子的有,惠普的有些型号也带有

网友BQ:
最好找个有串口的。转换不好用

网友BX:
有很多朋友的笔记本都是不带串口的,想想他们是怎么使用的就可以了,虽然推荐有串口的笔记本,但也要综合考虑性能,配置和价格。

网友BY(2008-08-08):
这个是误解,好线没这个问题

网友BZ(2008-10-25):
现在很多人都用USB的啦.没问题的.放心的用吧.

网友CA:
DELL D 610 2千多一点,速度挺快,推荐

网友CB:
惠普的工业电脑还是可以的 以前在小日本公司用过 感觉还可以
惠普 工业电脑.doc

网友CC:
我也在寻找232口的本本

网友CD:
不是带串口的电脑太少了, 是你的钱太少了, 4千来元的电脑带串口还是CPU/E2390/160G/1G联想机E42L商用机,想学PLC不要想买那便宜电脑没有什么用的, 就如,不想买个PLC不想去进修,就想在网站上看看你就想学好PLC难了点

网友CE:
用卡转嘛,就不会掉线了

网友CF:
我现在就是用卡转嘛,就不会掉线了。三菱和西门子的PLC都用过非常好用

网友CG:
串口的不多了

网友CH:
刚买了Thinkpad R61,打算再加个PCMCIA~RS232双串口的,这样可以同时接PLC和人机,不用拔来拔去。

网友CI:
联想昭阳系列

网友CJ:
是不太稳定,很烦的

网友CK:
NC6000,我就用这款PC的

网友CL:
买一个转接卡就行了。很稳定的。我用了一年多都没有掉线过。

网友CM:
总之硬串口最可靠,转换的串口有时会发生数据错乱现象。我也正为这事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