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einview触摸屏与三菱PLC连接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8-01-03):
PC与触摸屏连接,触摸屏与PLC连接好后能正常通讯,我想请教一下能不能在这种连接状态下直接给PLC编程或修改程序?原来是给触摸屏编的时候插上触摸屏的线,要修改PLC程序的时候又得拔下触摸屏的线插上PLC的线。。。。
哪位高人指教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在PLC上加一个422BD即可,把PLC编程电缆插在422BD上。

网友B(2008-05-15):
可以在PLC上加一个422BD即可,把PLC编程电缆插在422BD上。
是什么东东呀

网友C:
加一个232BD也可以 你的电脑上要有9针接口 没有的话搞个USB转9针的数据线

楼主:
这样还是得拔插PC侧的插头

楼主:
屏跟PLC通讯正常,而PC跟屏也能通讯,俺觉得编程软件也能跟PC能过屏通讯,厂家能不能在硬件上修改一下实现这个功能(三菱的屏跟PLC之间可以这样连接,不用拔编程电缆)。

网友D:
422BD系咩来???有它的接线图吗??我也需要这方面的东东

网友E:
PLC加一个422BD扩展模块,屏跟PLC通讯正常,而PC跟PLC也能通讯!

网友F(2008-06-22):
您可以不用带屏,光带PLC就可以用屏的在线模拟。这样方便。

网友G:
新版本的威纶通有这功能啦

网友H:
三菱的可以,PC连触摸屏,触摸屏连PLC.打开俩个软件,都可以今天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