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系列变频器如何使用Modbus-RTU 通信协议

楼主(2008-01-03):
请问各位,PLC 通过转换器将LAN转换为Modbus-RTU 方式与三菱变频器通信,怎样写PLC程序?
是象FX系列PLC通过FX2N-485-BD与三菱变频的通信程序一模一样吗?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呢?问错什么了吗?

网友A:
以太网与Modbus以及485不一样

楼主:
我现在是用转换器将以太网转换为modbus,能说详细点吗?我想了解三菱变频modbuS通讯。请问有这方面例子或资料吗?E-mail:yahua4499@163.com谢谢!

网友A:
三菱网站有A700详细篇,可以看一下,另网上有一片文章叫
三菱FX2N系列PLC与三菱700系列变频器ModbusRTU协议通讯应用.pdf可自行搜索

楼主:
谢谢!资料我己查到,只是你说的A700详细篇是不是"应用篇"呢?我找不到有详细篇.

网友B(2011-03-09):
个人觉得,如果你用RTU通信的话,用FX2N的PLC写起来麻烦。FX2N用ASCII通信的程序方便,如果要用RTU的话,3U的好像可以,写起来简单,其实都可以的,只是验证码的问题,好好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