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线圈错误

楼主(2008-01-03):
什么是二重线圈错误??
我用仿真软件进行程序检查时出现二重线圈错误,而且仿真时出现不是我想像的结果。
谁知道的帮帮忙!!!!

网友A:
同意一楼的。顶顶。

网友B:
同意1楼的说法,你可以先让编程软件检查一下,有错它会报的!

楼主:
如果用PLC调试,二重线圈错误会不会影响它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用PLC调试,二重线圈错误会不会影响它的结果???
二次线圈的出现,造成的后果一般是
我猜中了前头,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