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怎样修改密码?

楼主(2008-01-04):
我使用的是MT506触摸屏,怎样在触摸屏上直接修改各安全等级的窗口密码呢.
若有例子请发到
wuhua2002911@126.com

网友A:
这个功能没有,只能利用PLC内部地址如D50用来跳转画面,比如密码保存在D500里面,输入的数值等于D500,传送K10 到D50,那么就会跳转到第10号画面。然后利用二级、三级密码来改D500的值。就能做成动态密码了。

楼主:
MT506触摸屏也可以用PLC内部地址打开触摸屏窗口.???
我怎么没有看到说明书上有这项功能呢

网友A:
使用手册上有这个功能的啊!

网友B:
修改对应的密码地址
0级 RW60072
1级 RW60074
2级 RW60076
然后置LB9045让屏重起就可以了

网友C(2008-02-23):
有用,好好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