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4):
为什么下载的PLC编程软件像M8000这样的特殊继电器都不能使用呢 ?

网友A:
应该能用啊!
zhou-jinsou

网友B:
可以使用的呀。

网友C:
根据指令语法

M8000只能放在左边不能输出

比如 OUT M8000就是不行的

LD M8000就是可以的

网友D:
m8000只是一个运行中长通的虚拟触点,当触点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E:
这个帖子,刚发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当时没有回,我相信很多看过此帖的人也是这样,不是不帮忙而是帮不上,个人感觉就象你拨打119时大喊‘着火啦!’一样,没有具体的情况描述,谁都无法去判断,坛子里类似的帖子也有不少,希望各位以后提问的时,能够把问题描述的尽量详细些,比如:
1  型号 你用的是Q的还是FX ,Q的m8000等只是普通的中继,FX的m8000后才是特殊软元件
2  状态 是在plc监控条件下,还是在软件中模拟运行时出现问题
3  程式 最好是能截个图发上来
4  细节 比如plc是否有报警,运行开关是否打开等等...
混灌水区的!

楼主:
用的是fx的呀
看了一下FX参数设置就是没有特殊软继电器这块的设置
继电器的点数是从0到3071 我下载的是杨茂名站长的GX Developer 那款

楼主:
偶是新手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F(2009-01-11):
它想当于常开触点,PLC通电自动闭合

网友G:
FX的M8000不能用于输出的啊!他只是一个虚拟的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