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IEC-1131

楼主(2008-01-04):
你好,编程时在指令里面找不到 IEC-1131指令,要怎样才能使用阿

网友A:
对于200的PLC来说,该指令需要用户在Option中将指令模式设置为IEC 1131后才可以用哦。
对于300,400系列来说,IEC指令与Simatic指令只是表示不同而已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