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Developer-C V8.34L编程软件可将梯形图转换为指令吗??

楼主(2008-01-04):
如题,将梯形图输入后可以转换为指令吗??可以的话怎样将梯形图转换为指令??

网友A:
当然有啦。显示——列表显示(梯形图显示)相互转换即可。

网友B:
恩可以转的,按照楼上的试验下,就OK了

网友C:
无语了 哥们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因为刚刚用这个软件,还没时间看说明书~~~~~

网友D(2010-07-02):
这种情况切换到指令表状态下,就可以,这是软件应该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