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这 是 一 个 至 今 查 看 最 多 的 网 站

楼主(2008-01-06):
大 部 份 程 下 载 后 打 不 开 ,能 否 说 说

网友A:
用三菱GX DEVELOPER——CV8.34软件可以打开
-

网友B:
你首先看是不是三菱的
三菱的话三菱一般可以打开的
我下载的基本都可以打开

网友C:
引用第0楼chentianbo于2008-01-06 08:57发表的 这 是 一 个 至 今 查 看 最 多 的 网 站 :大部份程下载后打不开,能否说说
请具体说明哪一个程序打不开。
很可能是您使用的编程软件不对,或者没有解压。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