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300T输入数值时跳出 的按键定位不准怎么解决

楼主(2008-01-06):
在画面上设置了密码,当输入密码时就会跳出一些数字键,但是按下"1"时有时会是"2"或者其他不相关数字键被按下,用的很费劲,请问应该怎么调节,才能我按下相应数字键时输入的就是对应的数字,这种现象就只有在输入密码时会出现.

网友A:
自已做一个键盘。

楼主:
那怎么自己做一个键盘呢?

网友B:
用功能键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