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s7200 3泵联动程序

楼主(2008-01-06):
本人现在在编一个泵站的PLC程序.因本人刚学,有很多不懂,请那位大虾有类似程序提供一个,万分感谢.
工艺设备特点:
泵: 3台
液位计: 超声波液位计
控制思路: x米启泵一台,y 米启泵两泵,z米启泵3台. 有高低液位报擎. 泵有轮流切换,排队启停,故障出队的功能....
请加QQ:465784454

网友A:
涉及到PID控制,这个可以用带PID控制的变频器搞定,程序有点复杂,本人没有亲自做过,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B(2008-02-27):
取三个液位点,判断一下液体在什么位置,然后启动相应的泵就行了,水如果在最低点时三个泵在启动时加个延时,让一台起完再启另一台就OK
s7200 3泵联动程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