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7):
我是一个PLC新手,下面请教一个题目用三菱GX.developer软件编程:十六只彩灯由可编程控制器控制,分为四组,每组4只彩灯.
第一组彩灯正序逐一点亮(每次只亮一只),然后全熄,3s后再逆序逐一点亮(每次只亮一只),然后全熄,3s后第1只灯第3只灯与第2只灯第4只灯交替亮,重复5次后全熄灭.之后,第二组彩灯,第三组彩灯,第四组彩灯依次重复同样的动作.最后,奇数号彩灯和偶数号彩灯交替亮,重复5次后全熄灭,完成一轮循环.灯点亮和熄灭的时间间隔相等但要可调.
[ 此贴被chenjiaxi在2008-01-07 18:08重新编辑 ]

网友A:
什么型号PLC

网友B:
我看这个程序不复杂啊,灵活利用定时器T和计数器C就可以完成

既然是新手就自己摸索着编,这样进步非常快的。

如果全是别人帮您编出来,这样得不到进步的。

网友C:
我这里有台设备改造,原有控制为:光学探头检测刚带左右偏移量,左偏输出+0~4V、右偏4~8V 的电压信号,输入到伺服阀控制器,相应输出为+10V、-10电压,驱动液压伺服阀纠正机械手位置,在伺服阀控制器驱动过程中,输出电压是根据输入电压的大小,按线性比例增加、减小的。现在驱动器损坏,打算用PLC输出驱动器控制信号(驱动器自己制作了, 输入信号为±10V),求助需要配置三菱PLC型号,及程序编辑,

网友C:
纠正一下,我需要 PLC输出信号为+10V,-10V各一路

网友C:
最好能帮助我 编好程序,谢谢

网友C:
谁能帮 我搞定搞定的话,我会寄个礼品,以示感谢

网友D:
既然是新手就自己摸索着编,这样进步非常快的。

如果全是别人帮您编出来,这样得不到进步的。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E:
有问题可以探讨,但要是全部由别人编出来还有什么意思,真是不明白楼主,我也是初学者,但我不会让别人给我编,不知道的可以问啊.自己动手才是最重要的!"做命运的摆渡人"你看过版主的文章没?

网友F:
不要什么都要别人帮助,编程自己慢慢来,这样简单的问题大家估计都会做,但是估计没有人会帮你编好它,这不是帮不帮你的问题,因为有很多时候编出来之后,受助的人一看,哈哈,这么简单啊,这个我多搞两下就会了,搞得很不爽,有难处大家给你出主意,但是工作还是要自己来做,要现成的就不要来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