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师傅PLC连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8-01-08):
[刚接触PLC,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只有USB口,准备买一条三菱USB-SC09编程电缆线.问题是我这边PLC都是有加密的.用USB-SC09编程电缆线和本站的解密软件可以解密吗?希望各位可以给点建议谢谢!!!!/size]
问题补充下,是不是解密软件都要用串口(COM)口来解密

网友A:
是的 你的PLC是什么型号的?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