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请教一个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1-08):
步进电机的转速是改变输出脉冲的时间吧,如果设置是K2,还能再快些吗,改了这个值电机转的距离会变吗? 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A:
不太懂,是不是你叙述的太不专业?步进电机的转速由输入的脉冲频率决定,频率越高,转速越高。

网友B(2008-03-10):
给一个脉冲走一个步距角,转速和频率有关,看看原理就会明白了

网友C:
脉冲输出指令有好几个参数,不知道你的K2是指第几个?转速和频率有关,行走的距离是跟脉冲数有关

网友D:
转速只和频率有关!

网友E:
转速只和频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