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请高手指点,PLC输出点坏还能修吗

楼主(2008-01-08):
型号是:FX2N-48MR
其中有一个输出点不行了,能不能修?修的费用有多少?

网友A:
可以修,这个没什么的,第一步你先把PLC给折了,接下来的你就知道了?

网友B:
好修的,一个点50元左右

网友C:
一个点10块钱我给你修

网友B:
楼上的果然便宜,我说的价格是三菱维修部的标准
普通的输出继电器售价约8元,如果是质量好的20来元一个
加上人工费,运输费,一般维修公司都是50元/点以上

网友D:
哈哈!!是的,是的!!

网友E:
哈哈!!是的,是的!!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个点10块钱我给你修
你好牛!
这个你都会修!

网友G(2008-02-14):
可以跟站长买一个输出扩展。自己换输出继电器。初次投资大了点,不过以后还可以备用的。输出继电器损坏很多是带的负载太重的原故,可以考虑加中继。

网友H:
有没有多的点 只要换一个点,程序改一下就OK了

网友I:
笨蛋,用PLC内部没有用到的继电器换上就可以了。我这个几乎不用成本的。

网友J:
首先,需要了解你的PLC是什么输出方式,有继电器,晶闸管等,根据损坏的输出点,查找对应的继电器,晶闸管,如果是单纯的损坏,直接购买相同型号的元件,直接更换!!!!
站务管理

网友K(2008-03-18):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L:
我们的PLC输出总是坏,加中继也没有解决

楼主(2008-04-25):
输入点又坏了一个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