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FX2N的程序存储在哪个模块?

楼主(2008-01-08):
拆开PLC,可以有几个模块,试问各位牛人,有谁知道程序在哪一个模块上啊?小弟谢谢了

楼主:
本人觉得应该在最上面的一部份,和电池相连的。
因为只有这样拆开后才能保证程序不会丢失。
有认可或实践过的请顶一下

网友A:
我同意2楼的说法,不过1S,1N的没有电池业是存在第一个模块吗

网友B:
电池在哪里哪里就是存储器这是一个判断方法,但是现在EEPROM断电后程序不会丢失,就没有电池啦!不过,找下存储集成电路,存储电路的编号很好判断,和别的电路比如CPU和接口电路明显不同,应该也不难判断出哪块是存储模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