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A2SH 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8-01-08):
我单位有六台重力浇注机,都是日本原装进的,前一段时间出了一个问题,只有三台可以通讯,有三台不可以与电脑通讯,都是一样的型号,通讯不上的那三台一通讯就提示检查线,PLC复位,电源,可是都没有问题,请杨工出出主意,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选择该选项试一下!

楼主:
这不是透明要模式吗?我选了,也不行

网友B:
如果都是一样的CPU,一样的电脑,一样的线
有三台可以通讯,有三台不能通讯,那就是PLC的问题
有两种可能:
1,通讯口损坏
2,PLC内部使用了指令限制使用编程口通讯

网友B:
上次我有个客户,用的也是A2S,插了一个以太网卡,然后设置用以太网读程序
编写好程序后他把这个模块拨掉安了个空盖在上面
这样没有人能读程序了,只有他自己知道是哪一个位置应该装什么样的通讯模块
而且还要短接一下某个X才能启动通讯设置

楼主(2008-05-27):
我用别人的电脑就可以通讯上了, 不知道怎么加速。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