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触摸屏 电脑三个相通的线怎么做

楼主(2008-01-08):
有哪位高手知道做 触摸屏 PLC 电脑三个相通的电缆接线图

楼主:
没有人知道了

网友A:
现在电脑似乎没有标配485之通讯端口,由于RS232是点对点的通讯,因此不能制作三通,唯有422,485等通讯才可以做三通哦,但是这样的话计算机就要配置串口卡了,又增加成本了。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哟

楼主:
我见别人用过,但是不知道怎么做的 ,也买不到

网友C:
松下的plc电脑人机界面是可以直接联系的

网友D:
学习中。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E:
用透明功能就行,就是穿越屏和PLC通讯

网友F:
西门子的可以啊

网友G:
三菱的也可以,F900的触摸屏有两个端口,232连电脑422连PLC,使用手册上有连接线图,我自制过一副,很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三菱的也可以,F900的触摸屏有两个端口,232连电脑422连PLC,使用手册上有连接线图,我自制过一副,很好用.
我公司的弯管机就是用f940,fx2n如上连接,不过我不太明白联机原理
联机电缆有特殊要求吗?可以上电缆制做示意图吗?谢谢。
还有对软件版本有要求吗?

网友I:
点对点的电缆有!!!三点相同的没见过!!!!

网友J:
用232转485接口试试

网友K:
我是做的2根,一根是PC--GOT 一根是PC---PLC的

网友L:
关键是看他们之间的通信协议,如果是相同的 ,且可以并联的话,三通肯定没问题的
我 估计多数情况下,计算机要加个 通信卡什么的,和 PLC,触摸屏组成一个 通信网络才行

网友M(2008-02-16):
三菱PLC在连接三菱的触摸屏后运行GX,在读取时在传输设置画面的PLC I/F中,勾选PLC模块选项中的设置可读取梯形图,有以太网也可以通过以太网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