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9):
用变频器直接控制电机,变频器通电后,在正转启动信号STF与公共端SD加一开关要否就可以控制电机在启动停止了.24v电源要变频器内置的吗?还有,如果我不接stf,直接按面板上的正转指令FWD是否可以控制电机启动停止?如果我不用变频器控制信号,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来实现电机启停要否会出问题?过流啊什么时候的?

楼主:
,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来实现电机启停时,要否要将STF和sd短接

楼主:
大家闺秀帮个忙吧,谢谢了.有高手吗?

网友A:
都不知从何帮起啊。先看看操作模式选择吧。不明白的话找台变频器将各个参数设置一遍看看什么情况。

一般控制变频器的话,要将SD端和其他端子(STF、STR、RH等)通过中间继电器的通和断来实现其高低速、正反转。全部断开的话电机停止运行。

不建议用接触器直接接通和断开变频器的电源来使电机动作。

网友B:
我建议你将变频器及外围电路的工作原理先搞清楚,你问了那么多,我想看明白的人没有,以你目前提问的水平,我建议你还是在技术人员的指点下操作变频器,万一整坏了就糟了
一路上有你

楼主:
谢谢sjm213 ,

一般控制变频器的话,要将SD端和其他端子(STF、STR、RH等)通过中间继电器实现其高低速、正反转。全部断开的话电机停止运行。
我是想能不能直接用在,正转启动信号STF与公共端SD中间加一按钮控制呢?不用中间继电器,因为用中间继电器要否还要用24v电源?

网友A:
加按扭-选择开关……都是可以的。就是加一个开关就行了……

网友C:
设置好相应的参数以后,比如:加、减速时间等,然后将控制模式调到外部控制,就直接可以在正反、转端子上和SD加一开关,就可以实现简单的正反转了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楼主:
好的
谢谢你们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从何帮起啊。先看看操作模式选择吧。不明白的话找台变频器将各个参数设置一遍看看什么情况。

一般控制变频器的话,要将SD端和其他端子(STF、STR、RH等)通过中间继电器的通和断来实现其高低速、正反转。全部断开的话电机停止运行。

不建议用接触器直接接通和断开变频器的电源来使电机动作。

这个讲的详细啊

网友E:
先把变频器说明书看透了再说!

网友F:
可以的 要设置成外部控制 设置好点动运行需要的速度 新的变频器还要设置好电机的参数

网友G:
我建议你将变频器及外围电路的工作原理先搞清楚,你问了那么多.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大家都很热心的,给我们初学者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在此一并谢谢了!
小弟还的一点不明白的,就是我参数设置好以后,选定外部控制模式是可以控制电机启停,一个新的问题是我还能不能再用控制面板上直接修改频率改变转速了。

楼主:
补充一下,我设置成组合模式是不是就没什么问题了,两种都可以控制了。在此希望大家能帮忙确定下,无限感激!!!!!!

网友H:
其实变频器直接控制电机正反转是变频器最简单基本的,只需设置下控制模式为外部控制,调下加减速时间及工作电流就可以了,并在正、反端子上和SD加一开关或接在接触器的常开触点就行了。不知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I:
同意四楼的观点.

网友J:
太简单的问题弄的这么复杂。其实看一下说明书就可以搞定了,

GOOD LUCK

网友J:
奥,忘了问大家一个问题了,请问什么叫变频器啊,

GOOD LUCK

网友K:
先把说明书看懂了再来发问吧,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