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检测

楼主(2008-01-09):
请问各位:
怎样检测三菱Q系列,A系列I/O的好坏

网友A:
如果要检测得详细,需要大量的设备,并且会扣坏很多PLC
我进过PLC的工厂,专门有一个部门用不同方法检测PLC,比如一直让它不停输出放上个把月,或者高压,或者雷击之类的。看着几十万上百万的PLC这样给折磨坏了,真心痛啊
普通的方法就是编写一个程序,比如X0通,Y0就输出
然后短接X0,看Y有没有响应
Y的话可以检测Y和COM之间的电阻值。

网友B:
一般是没有自检程序的
除非借助外部电路

楼主:
用软件怎样监视和检查A系列,Q系列的I/O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