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该怎么控制?

楼主(2008-01-10):
有一台灌装机,向油漆筒每次同时可灌装8筒树脂,问题是灌装枪怎样自动对正油漆筒的口?而且每次同时有8个筒。枪大小为筒口的2/3,由于油漆筒是圆柱状,加上筒口偏于圆筒的一侧。从外筒上找不到自动对位或机械卡位的点。

网友A: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B:
最简单和省钱的方法还是机械定位。随便在外桶的结构上作作文章就好了。

网友C:
用编码器控制脉冲性吗

网友D:
我觉得只好用编码器和光电开关共同来了,编码器找油漆桶,光电开关找口子

网友E:
油漆筒是金属的吧!用金属感应开关检测筒口比较好,光电开关对环境要求较高!

网友F:
同意五楼的说法机械定位,比较可靠,较 省钱,可以限位桶口,让其在一条线上运动,桶口就不会偏到一边,再进行桶距限位最好是在皮带上,做等距的凹槽放桶,加上几个光电传感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