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伺服定位不准

楼主(2008-01-10):
伺服定位不准(定长200MM 实侧1000MM),照理有旋转变压器反馈的,应该报警的,为什么不报呢?(LENZE) 请教如果制动斩波器或制动电阻坏了,会定位不准吗

网友A:
不是旋转变压器
是旋转编码器

网友B:
误差如此之大?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楼主应检查您的电子齿轮比是否设置正确了。

网友C(2008-02-16):
齿轮比有问题
ldqhmtc

网友D:
调电子齿轮比,是不是你没有计算伺服驱动器是用四倍频技术计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