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232IF

楼主(2008-01-10):
请教以下,机器上已有一个条形码扫描器通过FX2N-232IF与FX2N通信,还可以加一个模块与外部的一个有标准232接口的设备通信吗

网友A:
可以,可以加232BD或者再加一个232-IF

网友B(2009-06-06):
接着请教一个问题:
扩展FX2N-232IF,需要使用FX2N-CNV-IF连接器或者FX2N-CNV-BD连接器吗?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直接使用扩展电缆FX0N-30EC或FX0N-65EC直接连接前端模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