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线

楼主(2008-01-10):
请问我的电脑是USB借口,分别和三菱Q系列,A系列,FX系列连接,有什么型号的,是公的,还是母的,和三菱触摸屏A975GOT,用什么型号的,公的还是母的。我怕买错,这个公司如果买错了,很麻烦。

网友A:
分别需要:
1.USB转RS232线一根,约30~60元;
2.与PLC通讯的SC-09数据线一根,约100~150元(也有USB口的);
3.与触摸屏通讯的线自己制作,两个9孔母头,每个约1.5元。

网友B:
Q Series
QC30R2 OR USB Communication Cable

网友C:
请问一楼的兄弟sc-09的这种线哪有卖呀"?

网友D:
SC-09数据线一般卖工控产品的都有的卖

网友E:
价格太没谱,注意 上当。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